七彩虹主板不插显卡跑吗正常,插了跑FF

楼主(2013-10-09):
如题主板为七彩虹G41.插上显卡跑d0到d3, 88, 95 ,9a .ff
哪位大神指点下,先谢过了

补充内容 (2013-10-10 16:07):
谢谢大家,明白了。他有集显,可能是把独显在bios里关了,独显用不了,集显可以,谢谢大家。

网友:
就是d0. d1 ,d2, d3

网友:
哪就已经亮机了啊   没亮的话就把显卡的金手指插一下

网友:
还没跑完呢,点不亮,显卡换了好几张了。没用

网友:
一般是北桥虚汗

网友:
不插显卡跑码正常能亮机吗?有没有集成显卡?有的话看看能不能亮机,不能就刷个BIOS吧。

网友A:
把诊断卡取掉,单独插显卡,看能亮吗?
我上次碰到一个,显卡和诊断卡不能同时上。

网友:
像这种  要注意加汗温度 ,  上次一块故障相同,加汗后就不跑马了,

网友:
加焊过了,没用。

网友:
清洗下CPU座,内存和显卡槽试试   不行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不对呀 、   不用检测卡能量 你怎么知道的   插上检测卡不亮是不是检测卡  pci曹有点短路啊

网友B:
没说不用测试卡能亮啊?就是不插显卡诊断卡可以跑吗到00,但插上显卡后就是跑吗d0到d3, 88, 95 ,9a .ff   。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诊断卡取掉,单独插显卡,看能亮吗?
我上次碰到一个,显卡和诊断卡不能同时上。

去掉诊断卡也点不亮哦。

网友:
额,谢谢大家,明白了。他有集显,可能是把独显在bios里关了,独显用不了,集显可以,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说不用测试卡能亮啊?就是不插显卡诊断卡可以跑吗到00,但插上显卡后就是跑吗d0到d3, 88, 95 ,9a .ff   ...

跑乱码   、一般我们这要是修的话那就换几个显卡试试、不行的话刷个bios、再不行的话  直接加汗GPU、再不行  豁出去了   换班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