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自动开机不能关机修复

楼主(2013-10-09):
今天又碰到了华硕G41的新问题,额,通电自动开机,跑马正常,能显示。但是就是不能关机,一关机马上就开机,开始以为是I/O不良,于是换了I/O,情况没变,还是自动开机。客人又催,没办法,就告诉他南桥有问题,咳咳咳,他说你还修一下,不要急,没办法继续搞,以平常的经验来看,南桥不容易坏,华硕很容易坏822排阻,于是开始两I/O旁边的排阻,有一个排阻一端有5V,另外一端没有5V,有一段接到开机排针上去了,可可可老鼠尾巴找到了,换了以后一切正常。

网友:
以前只修过IO有问题不能关机的,现在看来排阻也能呀,长见识了,看来以后不能轻易就换IO南桥了

网友:
虽说板修好了,但没搞明白原理,等于白修。

我觉得此言差矣 能找出毛病 就知道哪里有问题 至少知道那个地方应该有个高电平 我觉得不=白修

网友:
关机流程,可以反推一下开机流程

网友:
把IO旁边的排阻和内存旁边的排阻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的我修过一例,检查结果非常简单,好只是装电脑 的人不懂把开机开关装错了。

网友:
楼主那个822电阻,应该是起上拉作用的。。。由5VSB上拉得到5V高电平信号。。正常的时候,当开关按下后,会 产生:高--低--高的信号发给IO,IO发出PSON#拉低绿线,正常开机。 不知道是否说得对啊。。我也是个新手,还在实地学习中。

网友:
华硕的是比较容易坏822排阻

网友:
貌似我也修过这个情况。

网友:
华硕一般会自动开机关不掉的。开关排针电压正常的。都是I/O旁边的822排阻坏了。

网友:
正好有一台GA的板同样的情况,有空去测量下。

网友:
这个 问题 不容易找到啊   学习了

网友:
这种帖子太没质量了,最起码要有点理论分析吧,你不分析,新手怎么懂,这样只会对新手产生误导作用,希望楼主以后发帖的时候,多点理论,谢谢。支持一下。

网友:
貌似822都是ASUS的通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