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焊HP4416S显卡芯片温度调多少?

楼主(2013-10-09):
主板是HP4416S的,本来是花屏了,拿热风枪270度大概5分钟把显卡芯片焊下来了,焊盘没掉点,

新买来的显卡芯片

因为没有BGA返修台只有一热风枪,求高手指点下焊上去时热风枪温度调多少?加热时间多久?

网友:
高手呀,风枪真的能焊下吗?

网友:
温度控制好 就行

网友:
那要多大的耐心啊.呵呵.

网友A:
如果真要用风枪吹的话  买来的应该是无铅的 ·。你弄成有铅的 再用风枪吹上去,注意匀速。个人建议不要用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要用风枪吹的话  买来的应该是无铅的 ·。你弄成有铅的 再用风枪吹上去,注意匀速。个人建议不要用风 ...

买来的是已经植好锡球的芯片了,没办法只有一台热风枪。

网友:
yong用风枪焊上去,你想、的芯片业就差不多,拜拜了,

网友:
吹下来容易,上去难啊,下来可以不分好坏的,吹上去就不能死吹了,最好还是用BGA吧

网友:
6楼兄弟说得很清楚了买芯片一起买个钢网重新植有铅的,弄个5-7分钟240-260应该可以的,有条件下面有个预热180度最好

网友:
不考虑好坏,只是焊上去,350度应该行

网友:
吹下来容易,焊上去,焊好难。焊之前去烧柱香。求菩萨保佑。

网友:
还是买台BGA吧。要成功焊上去风枪温度和时间不好掌握呀。

网友:
现在BGA也不贵了。呵呵。。。用风枪的有BGA芯片问题最好别弄。。。

网友:
强的无比威武雄壮呀。用热风枪换BGA的芯片。你要成功了那真是奇迹了,温度低了芯片吹不上去,温度高了板子绝对变形起泡,你要没对准,焊点绝对要挂,请成功后给大家说声吧。让大家瞻仰。

网友B:
专业点还是BGA,都什么时代了,有经济实惠型的

网友:
LZ成功了说下啊,我100%确定好的上去就挂了,

网友:
350度,先对周围原件均匀加热,距离不要太近,然后慢慢靠近,看焊膏沸腾了,在靠近点,这个只能凭感觉了,当看到芯片向下沉了,慢慢把风枪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点还是BGA,都什么时代了,有经济实惠型的

帮个忙做下BGA

网友:
还是买焊台吧

网友:
显卡点那么小那么多, 风枪几乎没可能成功

网友:
你用风枪取,显卡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C:
不要 用风枪吹上去,这种不像630的耐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 用风枪吹上去,这种不像630的耐高温
帮忙做下BGA

网友:
楼主你又调皮了。。。

网友:
楼主都没说是哪里的,总不会是这个也要走物流吧?

网友:
你已经相当牛逼了,第一次见到能用风枪把这么大芯片焊下来

网友:
吹上去 容易吹挂了

网友(2013-11-09):
我一般用风箱吹下 ,在用BGA 焊上 剩下不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