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加焊CPU座

楼主(2013-10-09):
上班的店里有台BGA,平时焊个显卡芯片、南北桥里面有设定好的温度值,遇到CPU座加焊的活就没办法了,在网上也没有找到具体的温度设定,哪个师傅教教我应该怎么设置才能加焊好CPU座?

网友:
拿个最大口,按平时吹芯片的温度吹就好了。跟吹芯片一个样的。

网友:
最高温度多少呢,235度够吗?

网友:
大口加到260度就ok

网友:
店里有很多CPU座有问题的主板,明天试试,谢谢了

网友(2014-06-13):
跟你平时焊芯片的温度都可以了。。 只是个接口要换个大点的。。

网友:
这么危险的都要修啊

网友:
CPU座我一般都是直接用热风枪搞掂的!没有问题~

网友:
拿了前面的嘴,直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