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3 LA-4103P适配器保护隔离电路分析求解

楼主(2013-10-09):
如图中的适配器保护隔离电路中的那个+3VALW电压是待机就有的电压还是,待机后送过来的电压,这个电压有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为了点亮 电源口的那个led 指示灯

网友:
图中3VALW应该是适配器插上就有的吧

网友:
插上适配器就有的待机电压!是51125产生的,  前提是保护隔离正常通过, 51125工作正常才会有

网友:
赞同3楼说法

网友:
学习了 看来要多看看图纸

网友:
问这个干什么,问题找到就可以

网友:
这个是待机电压。

网友:
来自3 5V芯片的3V线性电压,理论上是芯片的主供电,和SHDON正常就会产生的

网友:
用了适配器,并且产生待机电压了就有。

网友:
只要主板正常,在预充电时就有。

网友:
要多学习了,不断的学不断的问就会进步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严禁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待机就有的 没错

网友:
难道是钳位作用?

网友:
好像是给led电源指示灯供电用的。当ac-led#为低电平时3v就会送到led灯。

网友:
这个时压 插上适配器就应当有   常在

网友:
保护隔离过了3 5V芯片没问题就有了这个待机电压

网友:
的确如此,是给电源指示灯提供电压的,当待机芯片待机出来后,就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