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弱弱的问下,ALC272X是否自带功放?为什么附近没有TDA芯片

楼主(2013-10-09):
顾客的本,声音赫拉赫拉的,跟线圈散了一样。外音一样
直接换了声卡芯片ALC272X用ALC272替换,不行。声音依然变音
广达(板号DA0ZQAMB6C1+)宏碁+4552

一般外音,内音,都沙哑,,
换声卡芯片,和功放就好
可是本人菜,找不到声卡芯片啊。。
求高手

网友:
一般外音,内音,都沙哑,,
换声卡芯片,和功放就好
可是本人菜,找不到声卡芯片啊。。
求高手

网友A:
U11是声卡,U12是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1是声卡,U12是功放

M48D 1453L?

哪里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1是声卡,U12是功放

肯定啦!很简单的判断,你就查喇叭接口通到哪个芯片,它就是功放,当然有的声卡也是集成了功放的

网友:
弱弱的求指教。。。怎么看功放的
1453L就是功放,,可以用什么替换啊?找不到啊

网友:
图纸看了不知道那个是声卡和功放吗

网友:
你找不来 网上还订不来这芯片??

网友:
希望楼主多看基础知识,你要的答案上面几位有说,有图纸都找不到声卡和功放,只能说楼主还需好好学习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  声卡芯片大一点 功放小一点  都是靠近耳机接口    有的是只有一个声卡   功放集成到声卡里了

网友(2014-07-26):
,如不行,更换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