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3-10-09):
今天收到明基19宽显示器,是电源板问题,版号4H.OBH02.A01,插电灯闪,测量5V,12V抖动,查半天才准确判断出是电源部分带负载能力差,关于电源部分带负载能力差的也修到不少,有的能修好,有的修不好,不过修好的好像不多,这个电源部分到底是什么坏导致这个问题的,至今还没有准确的判断出来,该换的我都换了,光耦,431,电源块12V供电电容,不要和我说是电源块,几乎不可能是它,往高手指导,我也没有示波器难解

网友:
断高压有没有??

网友:
换了换了。我跟你样遇到过这样的电源板。该换的我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明基的电源块应该项是1200ap60 或1203ap60,你别的都换了,为什么就不换一下它试一下呢,几分钟的事

网友:
量一下供电芯片每个脚 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脚

网友:
电源块12V供电就不正常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