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捕ADS#。数据分享

楼主(2013-10-09):
天天上迅维,涨知识,终于逮到ADS#了,多谢前人分享

就是不知道FRAME 怎么测,,哪位仁兄知道请透露,谢谢!

受到警告 2#

网友(点评):
抓个ADS有意思吗。

网友:
天意wx -8 严禁灌水

网友:
你这个示波器也能抓到,不容易啊

网友:
ADS#是很好抓的

网友:
楼主厉害啊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严禁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经常抓,直接测量。

网友:
这信号怎么测的了,俺们那没试波器

网友: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准备也去掉一个。。。。。。疑难问题没他不行。。。。

网友:
没示波器用

网友:
很新的 哦~~~

网友:
一个下拉波形就为正常吗?  振周期还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抓这个信号都需要什么条件?

条件是供电,时钟,复位,正常的情况下,而且是双桥,才可以抓AD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抓这个信号都需要什么条件?

双桥而且是INTEL

网友:
都是一样测的,看图找位置

网友:
还不会抓这个呢,就是还不太会用示波器。楼主可以说下要怎么设置呀

网友B:
有一个人被忽悠了,测ADS#在实际维修中毫无意义,不信的话自己调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人被忽悠了,测ADS#在实际维修中毫无意义,不信的话自己调试下。

“毫无”说的太极端了。

网友:
电压:500mv,频率调:25ns.

网友:
我新手还是不太懂工AD#是什么个工作原理请大师讲解下,感激不进……

网友:
示波器很少用 不知道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