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WIN7版串灯泡修300V短路疑问???

楼主(2013-10-09):
航嘉冷静王WIN7版开关管短路更换后,在保险处串一60W灯泡,插电一瞬间灯泡亮一下就灭。短接绿线启动电源,灯泡常亮,这正常吗?主动式PFC电路是这样的吗?????

网友:
被动式的短接后不亮!!

网友:
航嘉冷静王WIN7版开关管短路更换后,在保险处串一60W灯泡,插电一瞬间灯泡亮一下就灭。——正常!
短接绿线启动电源,灯泡常亮,这正常吗?——正常!
这时,就可以把灯泡去掉了。

网友:
3楼正解~  主动PFC,串100W及以上灯泡。

网友:
主动式PFC工作的时候,如果串灯泡会是常亮的!

网友:
这个又学习了,迅维就是好啊.

网友:
我也受益了,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一闪一闪的吧

网友:
3楼正解~~~~主动式一般都是功率较大,要用100W以上的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