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华硕 P8H61 跑码20 求帮助

楼主(2013-10-09):
拿到一快板子,主板是华硕的 1155板子 桥是H61。上电测试 跑码跑到20就停了不动了。
我猜测是内存的原因,我就把内存换了一条还是一样结果。我首先刷了下BIOS结果了还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变化
我测量内存的主供电,负载供电,spd供电,基准供电,复位,SMBADTA数据 都正常,唯独时钟smbclk这个电压不正常,现是1.05V,据我的知识,这里应该是3.3V才对。如果我说的不对请大家纠正下。
我就找了个电压把TA拉成了3.3v上电 跑码还是一样的。
到了这里我就不知道怎么去测量了,我下部怎么做了?

补充内容 (2013-10-14 18:24):
来也匆匆,去也发个态。

兄弟们,哥们把主板修好了。
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哈哈哈,
。。。
。。。
。。。
。。。
。。。
。。。
算了还是说吧!
我只说结果。
不要以为我的答案没有什么意义。毕竟我经历了
CPU座子

偶狠无奈 -10 搞笑,我看到别人错误,我指出来,你扣我分.

网友:
先销量下转换芯片 最后是南桥 北桥都可能

网友:
上次我换北桥就好了一个 还没有返修回来的

网友:
前天雨来一个  我示波器一看 换南桥 OK

网友:
忍不住都想扣分了,想想还是算了!!什么南桥北桥,1155平台就一桥

水果族︱苹果(兔 -5 严禁灌水

网友:
最小系统法测主板,跑一串代码后,卡到一个码上停住,一般都是卡内存。我测试过很多次。挑剔点的主板连上双面,单面内存都很讲究。你这板子,sm总线时钟1.几V明显是不对的。你拉个3.3v也解决不了信号问题

网友:
看io旁边的排阻有没有变值

网友:
PCH到内存的数据时钟中间经过一个三极管转换的,跟线路找到换了就好。

网友:
拆管,换排阻。

网友:
不是啊  兄弟们 我记得有两个桥的啊  难道是AMD的??记错?

网友A:
不过我是专门修笔记本的  台式机主板很少修 偶尔帮老朋友的才修下  对不起啊 各位兄弟

网友B:
考虑时钟老化,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时钟老化,换个试试

考虑什么,我把桥换掉了,还是一样的。
我现考虑跑线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是专门修笔记本的  台式机主板很少修 偶尔帮老朋友的才修下  对不起啊 各位兄弟

HM5系列笔记本以后都是单桥的。。。。。。老大   也包括主板

水果族︱苹果(兔 -3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HM5系列笔记本以后都是单桥的。。。。。。老大   也包括主板

竟是讨论跟我主题无关的话题,你们是灌水的厉害。

网友D:
分弄错了,应该是扣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弄错了,应该是扣分的,

那感谢了哈,什么叫纠正我的错误,我什么时候说有双桥了?

网友:
以后的板子没有修头啦 都是单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