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的VRMPWRGD信号

楼主(2013-10-09):
见下图:如果芯片电压输出不正常,是不是PGOOD引脚自身产生低电平,拉低南桥的VRMPWRGD信号为低电平,当芯片输出电压正常后,PGOOD引脚就为高电平,我想问一下,这个高电平,是不是就是由VCC3通过电阻提供的呢?还是芯片自举产生高电平?望哪位朋友能详细讲解一下,最好能通俗易懂,因本人对电路不熟,不胜感激。

网友:
电阻上拉的

网友:
你理解的意思差不多。这个vcc3,我个人认为其实就是补偿3v。

网友:
这个PGOOD是不是应该低电平有效???

网友(点评):
高电平有效

网友:
是AMD的主板吧

网友(点评):
不是AMD板,是INTEL板

网友:
发出之前低阻态,相当于接地。发出时直接转变为高阻态

网友:
PG好像在这里没用吧,不管是不是接地,处于低电平,R29在控制呢,主要看VCC3的供电了。你要看R29在这个位置的参数了,对VCC3能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也是刚学过一些理论,R29控制着VCC3不被拉低的,所 以,PG后边的VRMPWRGD,受VCC3控制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答,有点难理解,呵呵。

网友A:
当芯片通过其反馈脚检测到输出电压符合要求,PGOOD内部开漏输出高阻态,相当于PGOOD接在内部场管的D极,场管的S极接地。输出高阻态时场管关断,VCC3就为外部电路提供3.3V上拉。供电不正常时场管导通,VCC3上拉的3.3V被芯片内部的场馆接地。

大哥的电路基础果然过硬,解开了我的疑惑,非常感谢。

网友B:
电子内部没必要知道太多吧,毕竟是维修了

网友(点评):
我觉得电路的原理还是要理解一点,这样有问题维修起来比较轻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内部没必要知道太多吧,毕竟是维修了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应该是芯片内部产的,因为信号不够强所以要3V上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芯片通过其反馈脚检测到输出电压符合要求,PGOOD内部开漏输出高阻态,相当于PGOOD接在内部场管的D极,场管 ...

哪为什么说南桥的VRMPWRGD信号是电源管理芯片PGOOD脚发给的呢?按照上面分析的话,应该说南桥的VRMPWRGD信号受控于电源管理芯片PGOOD引脚,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电路,上面几位兄弟都有说,我也说一下,芯片正常产生电压后,内部逻辑电路使pgood脚为低阻,然后通过电阻上拉为3.3v,(为啥为3.3,因为是3.3v上拉的)相反,没有产生电压,内部逻辑电路使pgood脚为高阻态(所谓高组态,就是很大的电阻,相当于接地)自然就是低电平了,判断芯片好坏,产生电压,pgood未被拉为高电平,上拉电压和上拉电阻正常的话,就是芯片问题,当然要是没产生电压,要查芯片工作条件

感谢回答,这下明白了。

网友:
输出正常后  芯片内部此脚悬空由外部电阻上拉! 这下明白了吧!

网友:
基本上 所有的PG都是3.3V上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哪为什么说南桥的VRMPWRGD信号是电源管理芯片PGOOD脚发给的呢?按照上面分析的话,应该说南桥的VRMPWRGD信 ...

“VRMPWRGD信号是电源管理芯片PGOOD脚发给的”与“南桥的VRMPWRGD信号受控于电源管理芯片PGOOD引脚”是同一个意思啊,只要有人能让你“懂了”就行,搞维修是为了修复故障的,不是为了研究理论的,至于什么是高阻态,是不是接地就高阻了,一点也不重要。

网友(点评):
有道理,我明白了,信号只要是高电平就可以了,不管是谁提供,连接到VRM芯片的PGOOD脚只是作为一个受限条件以而。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MPWRGD信号是电源管理芯片PGOOD脚发给的”与“南桥的VRMPWRGD信号受控于电源管理芯片PGOOD引脚”是同 ...

我也是半路出家,最近想开个维修小店,现在正在日夜兼程中,很高心能帮到你,有机会多多交流,少不了也有请教大家仰仗大家的地方。大家一起互相学习,谢了关于VRMPWRGOOD,要理解的透切,有空可以多看看相关芯片的pdf资料,多看看也就懂了,

网友:
两者均有,最主要还是信号要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