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才 又来请教

楼主(2013-10-09):
小弟想请问下各位大师傅
这个EC分为类H8和和超级IO?   那怎么分辨是类H8和超级IO呢   除了说看图看架构外     看晶振行不?  好像H8的晶振有好几个 但最高也就是20M    而超级IO的的晶振就是跟南桥一样的32.768K ?  那可不可以通过EC来判断呢      就是说 看EC旁边的晶振来判断EC的类型 是H8还是超级IO?
小弟目前就想到这个问题     其实还有很多问题要来请教的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时想不起来
麻烦给位大师傅给解释解释   谢谢

网友:
看不懂说的是什么

网友A:
其实你自己已经把问题都描述清楚了,你还有什么不解的呢,你这不是骑着驴找驴吗?

网友:
   其实小弟是不敢确定是不是这样的啦  所以小弟特来请教嘛   免得以后走弯路  你说是不啊  大师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自己已经把问题都描述清楚了,你还有什么不解的呢,你这不是骑着驴找驴吗?

那大师傅的意思就是说    小弟说的判断方法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大师傅的意思就是说    小弟说的判断方法是对的?

你不是小弟啊,分析的好多了,我一直没想过要区分什么啊,看图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小弟啊,分析的好多了,我一直没想过要区分什么啊,看图就行了

  好像是的   都说笔记本要看图才能修出来
其实我真的是个小弟    哈哈 不过还是谢谢大师傅夸奖

网友:
是的 看图就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