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88617芯片上的元件?

楼主(2013-10-09):
请问下面这个集成块是做什么的?哪个公司的?可有资料?

网友:
应该是立起来焊在主板上的吧就是不知道啥了

网友:
汤姆逊公司的,就是ST公司

网友:
帮你查了一下,就是汤姆逊产的低功耗4运放MC3303

网友:
边上三极管烧黑了

网友:
哪里拆下来 的?

网友:
你这个板子是 液晶上面的 还是单片机的啊

网友:
烧黑的地方先换掉

网友:
呵呵 ,查查DATASHEET啊

网友:
估计应该是功放上的集成块吧。

网友:
没见过  可能是电源板吧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工业设备上控制某种电机的模块。

网友:
汤姆逊公司生产的

网友:
公务电话上拆下来的,三极管是我拆下检查时上的松香。

网友A:
应该是8脚的集成电路坏了,LM29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8脚的集成电路坏了,LM2902

就一双运放,用358,4558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