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70T-US3内存时钟问题

楼主(2013-10-09):
GA-MA770T-US3主板故障是不跑马,加焊sb后跑c7. 查内存时发现内存时钟没有,跑线得知去了2条时钟线双双去了cpu下面(背面)。就像一对恩爱的小情侣,我想跟去看看找不到路。那位好心大侠给指定下,下面该怎么查啊(技嘉GA-MA770T-US3的M3 主板内存时钟是由cpu给的,还是。。。。。)

网友:
时钟芯片给的,可能是进了板层里面去了直接查时钟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A:
应该不是会CPU给的吧,唉现在比较新的板还是比较渺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会CPU给的吧,唉现在比较新的板还是比较渺茫

哎,真郁闷。

网友B:
楼主有这板的图纸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这板的图纸没?

哎,图纸的没有啊。你也在找着图纸吗

网友:
内存是CPU管理的。。。查下内存条件。。。内存的时钟是时钟IC给的

网友C:
有一点不一样,不知道可不可以参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点不一样,不知道可不可以参考的

哇,谢谢了朋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一点不一样,不知道可不可以参考的

密码是什么啊,朋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密码是什么啊,朋友

技嘉图纸通用密码rmadept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图纸通用密码rmadept

哎呀,谢谢你了。

网友:
有图真好,。,,

网友:
太好了,我也遇到了同样故障的板子,正需要这份图纸呢,谢谢啦

网友:
新主板期待教程

网友:
楼主可以用镊子短接BIOS M的1、8脚,强制使用BIOS B启动,看一下情况。
另外特别要注意的是,如果主板诊断卡档C7,可以立即更换一个PCI插槽再试一次。我有一片MA770T-UD3P,诊断卡插最下面的插槽,就档C7然后重启,插第一个插槽则顺利跑马亮机,而这个最下面的PCI插槽确认是好的,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所以建议楼主把诊断卡插在第一个插槽上。

网友:
你跑跑线从内存到时钟芯片,看看有和时钟芯片连接的线吗?楼主要慢慢来啊,不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