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压不稳求助

楼主(2013-10-09):
今天接到一个AOC的19寸显示器,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无背光,电源指示灯闪烁,屏幕光照后隐约可见AOC的标志不断闪烁。叫客户把机器留下走人。该机采用的是电源高压一体板,板号是715G2824-2,PWM是LD7552DPS。拆开后发现高压板旁边一个1000UF/25V的电容鼓包,找了个1000UF/35V的换了上去,心喜中,心想可以报价了,换上后发现故障依旧,我晕,再次拆机,测量发现5V在2-5之间跳变,取下驱动板,电压不再跳变,看驱动板一点异常都没有,怀疑是电源板问题,小弟是新手,属于电子爱好者,但没经过系统的液晶维修培训,因此也判定不了到底是高压板问题还是电源板问题,在坛子上搜说这个PWM容易坏,也不知是不是真的,手上没元器件更改,想明天进一块板子试试,可又怕是驱动板的问题,郁闷呀,求思路,求老师!

网友:
把电源输出级的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电容充放电正常,而且没有任何鼓包现象,也要换吗?

网友:
而且之前鼓包的那个电容是高压板侧的,电源侧的电容看起来全是好的

网友:
到底是换电容还是换光耦和431 呀,晕死了

网友:
2楼提醒的对。
换一下电容也不费什么事。
万用表测电容不准的。

网友:
电容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种情况能确定是电源高压板的问题吗?如果确定,我直接买块板换上得了,这块慢慢查,完了当料板!

网友:
这个一般换431 光耦 然后50V47UF  50V 22UF的小电容,还有就是启动0.22的小电阻变质也会导致带不起负载。前提是断开高压部分去确定是电源部分问题

网友:
你这个电容是高压部分的,你看看高压推动管有没有坏,断开高压部分,我劝你放弃直接更换,因为这个问题太难找了,按照回复你的去换,再不行基本报废,不用换LD7575肯定好的,431,光耦换也没有用,我遇到好多这个问题换没有用,祝你好运

网友:
把按键拔掉试试!不插屏显线试过吗?驱动板上的1117或主芯片等有热的吗?不行就换个一次电源芯片吧,我弄好过跳变的!整不明白的时候就换件排除!把所有件都换了就差程序了!知道咋回事儿了下次再修就有经验了!

网友:
一起换罗 431  光耦换了以后再来求助吧

网友:
原因找到了,是高压板引起的,加了个通用高压板就好了

网友:
请教下,高压应该怎么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