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

楼主(2013-10-09):
今晚接到一台海尔的A680的本子用风枪吹掉系统供电芯片发现短路又把芯片焊上去结果还是短路,搞不懂只吹掉一个系统芯片怎么会导致南桥短路。

网友:
待机芯片拆掉,19V会直接加到3V5V的,会烧很多东西,以前上过这样的当呀

网友:
你一定是拆了待机芯片后上电看看有没有短路对吧,芯片拆了不能上电的这个芯片也有另一种说法叫电源驱动芯片,你师父没和你说过电源驱动芯片和下管拆了不能上电吗

网友:
拆了芯片还敢上电,我又想起来刚学同样的经历

网友:
以后拆了主要的待机芯片  系统供电  内存或桥  显卡等的芯片就不要通电了,那样N MOS上管悬空,电压会直接导通,会烧很多东西的。

网友:
把芯片和上管同时拆掉上点没事.试过的

网友:
谢谢大学提出的宝贵意见 问一下海尔A680的系统供电芯片是哪个还有哪个好心人有图纸不发给我一份。

网友:
供电芯片拆了后不能随便加电的,会大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