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10,待机0.1,MAX8744发热问题

楼主(2013-10-09):
宏基4710,待机0.1,MAX8744发热问题,换了好多个MAX8744还是发热,待机还是0.1,后来测C28电容好像有点短,拆了电容发现在 不是电容的问题,然后加了一个电压去烧那个电容,发现IO发热,因为没有IO换,所以先放着

网友:
待机电流这么高是有短路的

网友:
见识 了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有短路的.........

wudongjie93 -5 严禁灌水

网友:
短路我也是直接烧

网友:
待机电流偏高说明有短路,应该先测量一下3、5V的对地值。

网友:
晕死,你是不是新手呢,都没有思路啊,见到哪个发烫就换哪个
你这个也许是短路的吧
待机芯片发热,可能是LDO短路,你量一下吧

网友:
三星 R525 BIOS

网友:
三星 R525 BIOS

mjnbalj23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三星 R525 BIOS

mjnbalj23 -10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三星 R525 BIOS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逗死我了

mjnbalj23 -10 重复资料

网友:
10楼的意思  先把  BIOS  拿掉试试?

网友:
这样灌水还得了   让他负数

网友:
LZ能否说说为什么把板子剪了呢

网友:
修好没有 楼主 是哪个电压短路了

网友:
希望你运气好 只是电容啥的坏了  其实我想说 待机IO就热 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不是剪了是贴的黑胶布 你眼神太差了 好板可能给你修成料板 料板修成废板,,, 这个明显是IO烧掉了  造成的100MA短路,,因为8744 最大线性出力是100MA 所以你电流表在0.1A上面 先拆了IO然后在烧如没短了 基本换上IO就好了,,!

网友:
电压没加够 多加点就能烧出来了

网友:
楼主接电源之前都不打对阻值的吗?很明显的短路啊。还有为什么一上来就直接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曰 0.1还高么
0.1不高么?没触发之前这个算短路,至少3v5v一路短路

网友:
0.1待机肯定算高啦。。不知楼主换了IO有结果了没

网友:
0.1算高的了,如果0.01还发烫的话,那就有的搞咯。

网友:
0.1的待机电压太高了 待机有短路 查待机的线性电压

网友:
看一下输出的电压有吗?

网友:
那是后继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
这类短路最好修好,一级一级的拆除
拆到哪一级不发热了就是哪一级有问题

网友:
待机芯片的LDO绝对短路了、EC的供电短路导致的、直接换EC吧

网友:
应该是IO坏了 可以先拆下来再看还电流大吗

网友:
待机不正常,短路,取下IO,再看今朝。。。

网友:
发烫是说明那个芯片后级有短路

网友:
已经换了IO了,还是短路,MAX已换了好多个,但还是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