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 没有PG信号问题

楼主(2013-10-09):
TT的电源
3843和EST7610A组合
现在情况是可以启动 电压输出正常 在合理范围内
就是无PG  模块周边能查的都查了 没有损坏的
有修理过这样模块的朋友给点建议吗?

网友:
       好久没有修电源了,EST7610A是八脚芯片吗?曾经遇到一个电源,还比较高档的,其它各组电源输出全正常,就是没有PG电压5v。我遇到这个电源产生开机信号,电源好信号是一块八脚芯片,具体是什么型号记不清了。如果EST7610A芯片是八脚的芯片,你跑一下电路,看那一只脚跟主电源输出的某组电压有关系?
       当时我遇到的这个电源跑了很多电路,最后发现是一个焊点边缘的印刷电路断了,接触电阻变大,由于印刷电路很小,很难发现,又是在焊点的边缘。跑这个电路是主电源的12V经过半波整流分压等等后加到八脚芯片某脚后才能有5伏PG信号。
       跟据跑线的理解,假如短接绿黑线,电源启动输出主电源12伏电压,但是12伏主电源必须是正常的,然后经过整流滤分压或还要经过一些元件加到八脚芯片某脚,告诉各组主电源就绪,八脚芯片再处理延时,输出5V,PG信号。注:由于多年了,我也记不清楚了,我只有说八却芯片某脚 ,仅供参考)

网友A:
好象记得PG通过100K的电阻与红色5V相连,查这个电阻,及与之相连的电容,如果都好的话,应该是电压比较器有问题,一般为339

网友:
查过了 电阻电容没问题
该电源没有339
由EST7610A生成的PG

网友:
感谢回复帮助
这是个8脚模块
你说的应该就是这个模块,你说的那个我已经查过了,这个模块取的是5V那一路,也是半波整流,已经查过了.这路没什么问题,这是PGI脚 也就是判断是否生成PG的脚
这个模块不光12V过来,3.3V 5V都要过来,有三个专门脚来处理,但12V很特别,他待机电压和开机电压不一样
待机用5V,开机用12,而且还要检测这个12,但一般到这个脚  也只有11V多,会有二极管,会有一点压降

网友B:
还真愁人来
如果电压有问题,不会开机.
但它能开机,就是不生成PG
它PG信号脚上还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愁人来
如果电压有问题,不会开机.
但它能开机,就是不生成PG

    如果芯片的外围电路检查都是正常的话,你可以考虑换一下芯片试一试。
    我遇到的这个电源没有5伏PG信号的原因是,跑线发现,就是你说的,取一路主电源经过一系列处理后,加到芯片生成PG的脚,结果就是在生成‘PG'信号线路上的一个焊点边缘线路断了,造成接触电阻大,同时需要的正常电压变低了,造成没有5伏PG信号输出。我用刀刮开绝缘漆,真相大白,补焊后,试机,就有PG信号5伏了。

网友:
我都是带电测量的,如果有你说的那种情况,很容易被看到,应该和你说的那个毛病不一样。能想的办法都想过了,真的没什么思路了,对了,模块早就换过了。

网友:
刚才带电测量pg脚对地电阻。电源不起动,对地大约在1k,起动后,对地大约在150欧,什么情况?

网友:
毛病实在找不到,也不知道在哪里.电源正常输出
带载正常使用.
没办法,调整PGI脚.使PG GO 正常生成PG信号5V高频
带电测量PG脚对地电阻  那还真是个相当大
欺骗模块成功
就这么用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记得PG通过100K的电阻与红色5V相连,查这个电阻,及与之相连的电容,如果都好的话,应该是电压比较器有问题 ...

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