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能装系统的几个解决方法,包好

楼主(2013-10-09):
装系统掉电,复制成功重启后不能解压,复制不了,进不了PE  等等
不能进到U盘,就换个U盘,还是不行有可能是BIOS没设置好,再不行,用别的方法
不能进PE,进2007PE,还是不行,不进PE,
进PE蓝屏,或者其它问题,内存有问题,换个内存
装系统掉电,散热问题,复制关机,过20分钟,再开,
不能装XP,装WIN7
全格式代装
如不能进BIOS,一直子进XP,再别的电脑上复制,关机,再装

不能装系统的硬件问题有,内存不兼容,北桥虚焊,散热不好

补充内容 (2013-12-31 11:06):
BIOS VGA 设置问题    不装显卡进系统   很多与显卡有问题

网友:
没有100%的吧, 驱动问题也会装不好,南桥虚焊,显卡虚汗,也会导致装不上

网友:
你说的是软件问题,万一是硬件不能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