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HPCQ42 开机跑码17卡住,BIOS刷过,显卡加焊过一样,

楼主(2013-10-09):
垃圾HPCQ42 开机跑码17卡住,BIOS刷过,显卡加焊过一样,CPU I3 330  显卡216-4774008 ,中间有一次跑完码的,有时候开机电源口指示灯闪红灯闪几下,再点开关才开机的,搞死了,原来修的是等机电路的,修好后卡17,外设都拆了,打算加焊南桥HM55看看,有修过朋友说一下

网友:
EC都换过来,不想换显卡,成本大了,新的要70元,晕了,以前买都35元,那个216-0774008涨价了,晕

网友:
修到过CQ32也是档17,换了显卡还不行,显卡的耦合电容,晶振,供电都正常。最后放弃修了,直接换了板子,这个板子也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