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不了

楼主(2013-10-09):
前日联想台式机主板坏了,换了一个技嘉(AM3)新版,在商家测试时正常,到家接能电源后却不能开机,而电源正常(P4航嘉),按电源按钮没反应。
请教各位大师指点!是何原因,谢!

网友:
拿去叫那个商家保修呀!自己最姑不要动手!

网友:
是否你拿 回家后把板上的针搞脱下了?还是没有放置好在运输时颠坏了?

网友:
在商家那里可以,回去装机不能用,那就是你装机的问题啦,别看小装机,装机也是要技巧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