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亮屏后故障

楼主(2013-10-09):
客户说本子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停电了。然后进不了系统。我开机在CMOS里面看到有个硬盘自检,测试了一下通不过。并且接他的硬盘PE也进不了。换我的硬盘自检也正常,PE也正常。系统G完后在“安装程序正在为首次使用计算机做准备”时自动断电。
1,是硬盘接口有问题?若硬盘接口有问题那G系统正常啊?
2,CMOS要放电?我有试过默认设置啊?
3,显卡驱动不兼容?
求高手秒杀

网友:
沙发都没人坐啊,刚才又重装了一下,把显卡驱动勾掉。解压并安装时直接掉电。用的是原装适配器

网友:
会不会是温度过高而保护了呢?比较一下接你的硬盘和客户的硬盘的温度。

网友:
那就按触发掉电来修吧,通电时,看电流上到多少就掉了

网友:
硬盘我感觉差不多是费了。你看下散热片是不是好的?是不是温度高了就掉电了

网友:
那个散热片也好坏,

网友:
E40的散热片坏的多

网友:
估计是断电后将硬盘损坏了

网友:
E40 最烦这个  通病掉电  用一会都掉电,换散热片 风扇 都不行的话   就刷BIOS,遇到好几个这种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散热器坏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解压驱动时不装硬盘驱动就好

网友:
呵呵,跑过,看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