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关于电源一体板坏了改电源和高压的问题

楼主(2013-10-10):
今天接到一台AOC E960SN LED显示器。拆开后发现电源高压一体板被烧穿了,没有找到一样的板子。买了通用LED高压板和一个12V适配器,12V适配器提供了VIN和GND但是ON怎么改?还有驱动板供电是5V这个电源又怎么转过来???

网友:
ON是从驱动板过来的,驱动板直接飞到高压条。至于5V,你买个(液晶改装用电源小板,12V转5V和3.3V)这种小板就可以了。
另外,你也可以买一个内置的带12V和5V输出的电源板(不带高压),然后再改装加个LED高压条就行。

网友:
谢谢楼上指点,已搞定。原以为电源是直接给高压板高压板再控制驱动板,绕在这里面了。呵呵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9880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