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USB对地817正常吗?还有PS/2的问题

楼主(2013-10-10):
一块G31M3 V2开机以后PS/2不能用,换过I/O还是一样的问题,后面的排阻是好的,二极管也是好的!!USB的键盘也不能用,量了一下USB对地的阻值是814-817,正常的应该是500左右吧!想问一下我的这个正常吗?是哪里出了问题?不过可以开机,20分钟南桥温度正常!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对了BIOS也刷了!

网友:
1.你可以测USB电压5v和PS2 5v是否正常
2.查南桥周周是否异常

网友:
这个都查完了,PS/2的5V正常USB的5V也正常!南桥的话没有动过,接下来就不知道哪里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