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10老本子,望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3-10-10):
先看图一是拆下来的芯片,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拆下来过后,能正常开机。。就是想问下高手,这芯片是干嘛用的。。。型号是戴尔D610

网友:
看不清楚,目测是跟外设有关的

网友:
像读卡器芯片类的

网友:
你这手机像素太差了吧
看上去像是网卡或者读卡器芯片

网友:
不是网卡吗~~~不是的话就是PCI控制芯片

网友:
PCI网卡控制!

网友:
这像素看不清,芯片是外设芯片吧

网友A:
师傅,麻烦告诉我,如果没有这芯片,机器能开机会有什么问题吗?因为现在机器又开不了机了,,我放那没弄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麻烦告诉我,如果没有这芯片,机器能开机会有什么问题吗?因为现在机器又开不了机了,,我放那没弄 ...

不影响开机,也不影响使用,那设备早就不用了,不能开机,别的地方还有问题吧!再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