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业余土人就用土方法

楼主(2013-10-10):
    华硕G41,不触发,短接绿线正常跑码,IO正常,72脚5V有拉低,电源24P座绿线不拉低,跑不出线,测IO72脚连在附近一个822排阻,排阻到IO还连了个32欧电阻,触发时排阻一连IO一边拉低至0V,另一边5V,所以直接在排阻一边飞了根线到电源座绿线,正常触发了

网友:
也是一个好方法,正在学习

网友:
经常用的路子 ,,,

网友A:
大部分是CPU风扇上部 MADE IN CHINA那块断线,

基本上都是那里断线

网友:
可可,好方法只要能修好主板。

网友:
对的,飞线速度快,收钱也快。

网友:
哈 哈,这种方法好。学习了。

网友B:
飞线有点难看,直接找出故障点接线好看得多

网友:
额,是挺省时间的。

网友C:
你这飞线,飞的也太难看了吧,你敢不敢走主板下面飞啊

网友:
客户能接受 我们能收钱就行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我也用过这办法·

网友D:
LZ方法是可以,报一下板型号啊!ASUS G41型号太多了!看不清楚。

网友E:
飞线确实飞的难看点,从背面用漆包铜不更好看点吗。

网友:
飞线显得专业

网友:
客户接受就行

网友:
ASUS的主板是容易断线

网友:
应该是华硕p5kpl-am se

网友:
客服没什么意见就好了    管他的呢

网友:
不错呀  只要客户掏钱就行

网友:
能修好机就是好方法。呵呵

网友F:
大哥,这个是有点位的,点位上来啥都有了,说实话我也跑了好长时间线路(虽然有点位,但是点位上不表线路走向的)最后发现io到绿线,中间在cpu座上面那个很细的线断线(仔细看能看出来),补上正常,楼主可参考。

网友:
常用方法,简单实用,但是大电流的线路就要小心了!

网友G:
你这飞线客户接受吗
台式机主板 一般很少飞线   不然线露在外面影响外观    要是二手主板  几乎就不好卖了

网友H:
应该没什么影响~~~就是开关到IO断线或是有原件坏了吧

网友I:
怎么不弄个粗一点啊啊   万一又断了呢

网友J:
线也太粗了吧  看着吓人

网友:
能修好也不错,不过感觉应该能跑出断线的地方

网友:
能修好也不错

网友:
不过感觉应该能跑出断线的地方

网友:
只要能修好就是真本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K:
你怎么是10大屌丝之首

公认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认的哈,,,,

恩恩。还是老大那。

网友:
这是华硕G31的主板。楼主可以再主板CPU座子最上面的一根线找到断线的地方。

网友L:
能交代的了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是CPU风扇上部 MADE IN CHINA那块断线,

确实跑不出。没办法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有点难看,直接找出故障点接线好看得多

业余的,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飞线,飞的也太难看了吧,你敢不敢走主板下面飞啊

哈哈。这是网线,我没有漆包线,网线太大走不了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方法是可以,报一下板型号啊!ASUS G41型号太多了!看不清楚。

其实我也没注意,可能是G31 P5KPL-AM SE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线确实飞的难看点,从背面用漆包铜不更好看点吗。

没有漆包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哥,这个是有点位的,点位上来啥都有了,说实话我也跑了好长时间线路(虽然有点位,但是点位上不表线路走 ...

跑到我头晕,还是跑不出,以后多练练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飞线客户接受吗
台式机主板 一般很少飞线   不然线露在外面影响外观    要是二手主板  几乎就不好卖了

我也知道这很土,可是这板是送人的,能用就好,客户又不介意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没什么影响~~~就是开关到IO断线或是有原件坏了吧

很多板不是也IO直连绿线,没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怎么不弄个粗一点啊啊   万一又断了呢

等到断了可能已经换电脑了哈哈,775这东西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线也太粗了吧  看着吓人

只有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L:
能交代的了客户?

能

网友:
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副作用没有

网友:
这样飞线讲求的还是效率

网友M:
飞的线太粗了容易导致掉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飞的线太粗了容易导致掉点的

不怕。客户说再坏就新装台电脑

网友:
学习了,能解决问题,客户没意见,这速度,收到钱,

网友N:
看样子 楼主把io换过了

网友:
楼主还用这么粗的线呀~~~

网友:
华硕主板 通病 822 。飞的 很好啊 。

网友:
这线也太粗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样子 楼主把io换过了

没有。烙铁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