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10 CPU温度高

楼主(2013-10-10):
今天接了台DELLN4010  用鲁大师测CPU80度显卡60度。。哪位解决过这个问题。。。CPU 铜管风扇全部换了。。开几个网页就80度。。。用鲁大师里面的智能降温CPU就是68度  。。一关智能降温就又是80度。。。哪里还会有问题呀

网友:
CPU坏了呗!换个CPU就好了,你试下!

网友:
风扇转速多少  确定散热片和cPU贴合好 CPU如果是AMD的建议换CPU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啊

网友:
散热要解决,风扇要清理干净。

网友:
统一4楼的,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建议测下滤波电容有没有微短的。然后刷BIOS。本子修好后回个帖。期待答案

滤波电容短路根本就不会显

网友:
先换CPU试吧、CPU有问题温度搞很正常

网友:
如果压力的话80度又不高,正常上网的话都在六七十度左右,现在i3 i5的cpu发热量都很高了

网友:
先换CPU试试吧

网友:
我健意写BIOS

网友:
把后面的温控芯片取了 ·

网友:
我觉得换CPU

网友:
I系列CPU好像温度都高也。楼主这个会不会是正常的哟

网友:
加个铜垫试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