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11触发电源灯亮下掉电

楼主(2013-10-10):
惠普511的英特尔独显的机子,触发电流0.38左右闪一下马上掉电,把CPU拿下来,触发电流0.47然后就循环开机,该主板偶尔又能正常开机

网友:
应该有短路

网友:
掉电的时候测量所有电压 及转换电压是否正常产生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机子

网友:
看看CPU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