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电路图的解释

楼主(2013-10-10):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电路图,包括各种信号的意义,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一些基础的东西一定要学好,自己不动脑子别人给分析了也是记不牢的

网友:
要是我分析好了,我还用问你吗,分析了半天分析部出来,才问你们的。

网友:
查资料 自己慢慢研究就会拉

网友:
还是基础没打好

网友A:
我来说一下,看对不对,不对莫骂哦! 这个电路是5V双路供电图.
1、待机时,SLP_S3为低电平,Q51(P型)的G极电压为O,所以Q51导通有5VSB电压(Q57无输出)
2、开机后,SLP_S3为高电平Q62导通,Q61截止,Q51(P型)的G极为高电平,所以Q51截止,同时Q57(N型)G极高电平,Q57导通输出5V电压
3、总结:待机时由Q51输出5V待机电压,开机后由Q51截止,由Q57输出5V电压,此所谓的双路供电,我说的行吗?

网友:
量图上标注电压的地方电压正不正常就好,我也是新手不是很懂

网友B:
我也是自学的,想去讯维深造可惜没时间啊。单从这张图上看应该是5VSB转5V工作电压 附带保护的电路。
SLP S3信号不用说了吧,开机的标志信号,正常为高。当SLP S3为高时,Q62导通,Q61截止,Q57 Q51导通。再看运算放大器2脚5VDL-G2是由两个1K电阻分压产生,正常应该是2.5V,由此可见只要VCC短路或其他原因被拉低致使393的3脚电压低于2脚  以及12v不正常5脚电压低于6脚,393的1、7脚所接的5V-DRV都会被拉低,从而使Q57、Q51截止达到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一下,看对不对,不对莫骂哦! 这个电路是5V双路供电图.
1、待机时,SLP_S3为低电平,Q51(P型)的G ...

还是不太懂,大哥。Q51和Q57分别是什么管,是三极管吗,由于没实物主板,所以分不清。

网友:
不好意思本人才疏学浅只知道是台式机上的电路吧~~待机到开机后产生电压的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太懂,大哥。Q51和Q57分别是什么管,是三极管吗,由于没实物主板,所以分不清。

一般都是场效应管,具体的型号你的图看不太清楚,可以根据型号去查一下资料

网友:
照你这么说,这个主板上有P型的场管,主板上大多数不是应该都是N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一下,看对不对,不对莫骂哦! 这个电路是5V双路供电图.
1、待机时,SLP_S3为低电平,Q51(P型)的G ...

这个主板的场管有P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自学的,想去讯维深造可惜没时间啊。单从这张图上看应该是5VSB转5V工作电压 附带保护的电路。
SLP S ...

不好意思,分析错了,请参考6楼

网友:
小白看看,学习下

Rngon -6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一下,看对不对,不对莫骂哦! 这个电路是5V双路供电图.
1、待机时,SLP_S3为低电平,Q51(P型)的G ...

我觉得你分析的有问题,待机的时候,Q62是不是应该也导通啊。

网友:
先学简单的电路图,一步一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一下,看对不对,不对莫骂哦! 这个电路是5V双路供电图.
1、待机时,SLP_S3为低电平,Q51(P型)的G ...

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
技嘉主板的5VDUAL,Q51,p沟道的场管,一般9435或者P0603G,长得很象缩小版的1117,内存槽附件,技嘉的板这个爱出问题,挂了的话会影响3VSB,造成不能触发。

网友:
学习,小白看看

Rngon -6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