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5不触发

楼主(2013-10-10):
MS-7525的板子,不触发,强制开机无反应,查对地阻值无短路,求思路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啦  你要查很多电路了  12V  5V  绿色线 黄线  都要查了 ----------

网友:
是不是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可能网卡有问题

网友:
没短路就查5+3~

网友:
先看开机晶振起震不,在不开就焊桥

网友:
飘过了,BVBBBBBBBBBBBB

o0飝兲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