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X550 显卡 偏色 求助??

楼主(2013-10-10):
双敏 火旋风X550 128MB 128bit 显卡 接VGA接口偏色 接DVI接口(用DVI转VGA转接头 转接 转接头绝对好使 换2个试了) 不亮 已经加焊了GPU核心 故障一样 求助???
显卡

网友:
检查一下显存

网友:
检查显示屏 检查屏线 烤显卡

网友:
先检查屏线 在检查显卡

网友:
换个显卡 试下 可能显卡坏了

网友:
偏色?量量三个颜色的阻值正常不?

网友:
同意六楼的说法,检查三基色是否正常

网友:
打值RGB,不正常的话,换相连的电阻或电容。RGB正常还偏色的话,加焊GPU,还不行那就是G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