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短路及CPU无供电产生

楼主(2013-10-10):
  今天同行送来快板,LA—4021P,经量测待机5V电感值偏低,为28左右

短路是个很容易解决的故障吗?不管那么多,先来个烧鸡大法,哈哈,怎么烧,想必在此不用多 说了吧。结果是,烧不出来,这种情况是最烦的,所以,得必须一个一个元件拆。于是我撬起电感一边量测二极体值,发现是连接到+5ALWP 这边短路,于是看连接到+5ALWP 的节点,我把PJP2节点断开,是+5ALWP这边短路,于是凡是与这边有 关的元件都拆

还好,搜一下,连接这边的元件不是很多,万幸,当拆到U21时,恢复正常,料板换上后,短路故障解决。嘿嘿,心里一阵高兴,不到三十分钟就找到问题了。

于是通电触发,晕,还有新问题。触发掉电,头疼的问题啊,于是打波,发现CPU供电没有出来

于是查找芯片PU21 工作条件,一切量完后,发现故障依旧。最后,我干脆把上下管,和芯片一起换掉,嘿嘿,故障解决,修机到此结束

网友:
呵呵,不错不错。灰常好!学习了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
稍微分析下原理啊,总不可能全部都坏了吧

网友:
维修最重要的是维修思路啊!不错的案例!!!

网友A:
短路一般好找的话就几分钟吧~~~至于你那个CPU供电煤出来~~都查了什么信号啊~~~然后你是直接换掉芯片和上下管的吗~~~之前有没有先换和芯片呢

网友B:
一般供电芯片的管坏的话,最好是上下管和芯片一起芯,不知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就是只换一个管,换一个烧坏一个,而最后上下管加芯片一起换下来后,就好了。嘿嘿,至于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啊,这是经验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一般好找的话就几分钟吧~~~至于你那个CPU供电煤出来~~都查了什么信号啊~~~然后你是直接换掉芯 ...

晕,CPU供电查的就是它的工作条件啊,嘿嘿,如果你是做维修的,当然知道的啦。在这里没有发上来,当然,对那些新的菜鸟,他们就不知道量哪些信号了呢,呵呵,下次有时间,再补上吧

网友:
请问楼主,U21是干什么用的芯片?

网友:
常见这种故障,比较好修。

网友:
你的机器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供电芯片的管坏的话,最好是上下管和芯片一起芯,不知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就是只换一个管,换一 ...

嗯,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