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更换高压条

楼主(2013-10-10):
从驱动板接了三条线:地,12V,开关。
接灯管的线直接焊到高压板,另一边的线短了,用普通的导线接,没发现打火。

网友:
虽然现在没问题,但是可能很快就会返修,希望楼主好运。

网友:
这样不太安全,灯管线的接头要保护一下

网友:
高压板那头用黑胶带粘一下 货用胶打住   安全点

网友:
普通导线时间长了不行吧!灯管线那打点热熔胶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
灯线是耐高温高压的硅胶线,用普通线打火后易燃,不安全。

网友:
一般是没问题的   不过这是最基础的

网友:
不怕客户家着火的话就这样干  很容易着火的 呵呵
最好用热熔胶枪处理一下

网友:
楼主好样的加油啊~~~显示器最好把绝缘做好

网友:
这样不安全哦,板要固定好最好板子下面再垫一些绝缘的东西,延长的那节线改硅胶线或高温线好一点,焊接的位置加一些热熔胶。

网友:
这样容易出问题的,当心返工哟

网友:
板要固定好最好板子下面再垫一些绝缘的东西

网友:
LZ够随意的哦!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存在隐患那,注意!

网友:
经常这样改,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电源板那里的焊接.最后热融胶一下其实很重要.自己心里也踏实.干完的活.以后遇到同行拆机也得对上家竖个大手指.

网友:
楼主天才 第一次听说可以这样接 有时间做小实验研究研究

网友:
不安全 应该在接口那打上胶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板要固定好最好板子下面,楼主天才 第一次听说可以这样接 有时间做小实验研究研究.不安全 应该在接开。

网友:
普通导线绝缘等级好像不行啊

网友:
这回知道什么是野路子喽 。。。。。。

网友:
用普通的导线。不怕打火?

网友(2013-11-11):
普通线恐怕不会用太久,还有高压板上的接头应该用热胶溶住

网友:
报废屏上有那么多  灯管线  取一根  接上不都好了  你用普通线,。。。危险点了吧

网友:
首先不美观,看着太凌乱,第二不牢固,看着有些不舒服!

网友:
应该不用多久会光顾你的,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