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检测卡C1 DDR3-RST无电压怎么修

楼主(2013-10-10):
ga-g41mt-s2 REV1.5 主板  开机跑马C1然后循环又到C1然后就掉电了。CPU 内存都换了网卡拆了 内存电压都正常vddspd sda scl都是3.3V 就是内存168脚DDR3-RST,没有电压,看图纸直接进北桥,然后加焊后故障依旧。 接下来怎么修啊?  给点思路

网友:
求解啊  求解啊

网友:
   有供电再看看时钟   时钟不正常也会没复位

网友:
内存rst貌似是插上内存才有的吧,估计你得插上内存测量

网友:
有蜂鸣器吗?

网友:
有的是io内容c1

网友:
主板复位都正常 蜂鸣器不报警  是插上内存检测的 没有电压

网友:
检查了  没有断线

网友:
我的这个板子也是卡C1,楼主你的修好了没啊?修好了分享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