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VC890C+

楼主(2013-10-10):
我的VC890C+蜂鸣档和二极管档在一个档位,要按“HOLD”键切换,,最近测量I/O之类的引脚对地阻值,蜂鸣档经常显示无限大,二极管档测得又正常,又候二极管档也是无限大!我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引脚。测量其他元器件正常。(ˇˍˇ)
想~问下 一:我的操作没错吧?
              二:我的表应该没坏吧?
              三:二极管档可以测量对地阻值吗??
              四:万用表上的2000UF的电容档,是用来测电容容量的吗?我去测得怎么没读数呢?可以用他判断电容的好坏吗??感觉这个档位没什么用.

网友:
1.蜂鸣档是用来测试阻值比较小的通断的
2.你的表没有坏,是正常的
3.二极管档可以测量对地阻值的
4万用表上的2000UF的电容档是用来测电容容量的,你的表笔是不是没有查对或者你的测试电容太大(太小)就不会有读数,子可以用它测容量大小,好坏还要看其他参数!!!

网友:
功能强大的推荐BM817 测频率 电容  电阻 全都可以在线测  牛B死了 本人正在用这种~ 在线测电阻基本不用拆下电阻 在线就OK了
介绍下:台湾柏利盟Brymen制造的BM817号称可以替代福禄克F179、F177、F175,

网友:
求淘宝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