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加电就掉,CPU电压没出

楼主(2013-10-10):
CPU电压不出,不装CPU时所有电压正常,但装上CPU时 所有的电压就加电的瞬间用示波器测都会跳一下,不装CPU时电压都很稳定,CPU 南桥 EC BIOS 都搞过了。有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不装CPU,开机电流能跳到多少?装上了CPU ,开机的话,B+电压会不会拉低?

网友A:
我手上有块也是Y470主板,待机情况下不出SUSP#电压,但一开机19V就会拉低,但测了没有短路!

网友:
你的建议你先换块CPU看看,我的这台CPU放上,有一组电压对地短路!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先换个CPU看看 如果还不行那再找板子的问题啊

网友:
不能这样盲目干,你得看图纸查时序

网友:
故障解决了,其实不是CPU电压不出,实际上瞬间是出了。可能是示波器没抓到。故障是CPU的一个供电下管不正常,导致加电的瞬间把B+的电压瞬间拉低一下,不装CPU时不出CPU电压所以其他电压就不会被拉了。

网友:
这个就不太好修了哦!

网友:
U早就换过了,而且拿到板子一看是这故障 没二话直接就换U了,我上边已经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块也是Y470主板,待机情况下不出SUSP#电压,但一开机19V就会拉低,但测了没有短路!

应该还是有短路,一加电能把19V都拉低 不是有短路就是控制保隔那一块有问题,

网友B:
干北桥把,直接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北桥把,直接秒。

山炮。。。。

网友:
学习了,经验多了还是有好处

网友:
下管性能不良 造成电源芯片输出保护!  这种问题不是太好修 不过楼主还是搞定了 恭喜! 不过话说回来建议楼主把那组上下管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