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recision M6400电池可以开机但不充电,换ec后可以充电但开不了机

楼主(2013-10-10):
这个板是电池可以开机,但是不充电的。因为自己经验少图也不怎么懂得看,看到论坛上的一些经验,更换了充电芯片,没有变化,此板是两个ec的,首先更换ece5028没有变化.后来再狠心换mec5035,量了下电池接口有12.5V证明可以充电了,但是开机后电流上不了。一连换了三个,都是一样。问下知道的朋友,戴尔Precision M6400的mec5035是带程序的吗?我换了三个三个都开不了机,可触发电流上不来。

网友:
你是不是碰掉旁边的零件了,否则不会不开机的

网友:
首先排除LID 开机按键问题,再不行,就按开机时序查,不难。

网友:
装回原先的可以开机,还是不充电,不会那么巧换了三个三个都是坏的,我想还是这个ec带程序吧。只是不知用什么工具可以刷写ec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充电,怀疑是mec5035,进bios显示不到交流

网友:
怀疑是mec5035

网友:
嗯,应该是有程序的,只是不知道怎么刷

网友:
DELL机器要用原装适配器才可以充电 换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你最好找一个同样型号的料板换个EC就好了这个EC是带程序的

网友:
嗯,可料板不是那么好的找的,也想学会怎么刷ec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