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待机0.18芯片发烫换了5个一样

楼主(2013-10-10):
拿过来无发现烧毁痕迹。拆上电源待机0.14,待机IC51123发烫,换了三个不行还是一样发烫,测量外围电容组织正常,换掉EC一样发烫, 无思路了, 不知道那里坏了,51123电路一切正常。 我想会不是是通病呢, 大神们给点思路啊

补充内容 (2013-10-12 14:01):
此问题解决了,Q6001坏了,

网友:
可能51123的线性电压输出短路了。

yjp

网友:
打一下线性对地吧,

网友:
应该是负载过重引起的 打下芯片电压输出的引脚的阻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可能是线性电压短路所致,看下对地多少?

400多  正常吧, 该从那脚查起?

网友C:
线性电压正常不?8、17pin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0多  正常吧, 该从那脚查起?

正常,到处多量量我看看,说不定有奇迹

网友:
线性电路查吧,要不断开看

网友:
说的都比较正点,线性电压是关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线性电压正常不?8、17pin的电压

17脚5.12V 8脚1.3V  8脚不正常?

网友:
ic发烫,也可能是3V或5V后续负载过重, 直接对3V和5V电感加电,看电流判断后续是否微短路

网友D:
刚修了一台待机0.16的B470,是5V对地20欧,CPU供电芯片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到处多量量我看看,说不定有奇迹

11脚对地150   3脚对地700多    20脚对地150  没了其余都是对地400多

网友:
应该是负载重,微短路

网友:
8脚的负载一个个拆下来,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的电流设置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修了一台待机0.16的B470,是5V对地20欧,CPU供电芯片短路了

我这个组织全正常啊 ,  有什么烧鸡的方法烧出来不

网友:
8PIN正常的阻值是360,可以割线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脚5.12V 8脚1.3V  8脚不正常?

8脚1.3V明显不正常啊,芯片肯定巨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