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7系统故障修复可在安全模式进行

楼主(2013-10-10):
Windows的安全模式是为了在操作系统出现异常的时候登陆到这种模式后进行故障排查和修复,在这个模式下系统只会启动底层服务,其它应用都不会启动,用户可以很容易的排查系统问题。Windows 7安全模式进入和Windows XP的操作类似,开机在进入Windows系统启动画面之前按下F8键,然后出现系统启动菜单,选择安全模式登陆即可进入。
  1、安全模式下的系统还原
  如果现在你的电脑不能启动,只能进入安全模式,那么你就可以在安全模式下恢复系统。进入安全模式之后点击“开始”→“所有程序”→“附件”→“系统工 具”→“系统还原”,打开系统还原向导,然后选择“恢复我的计算机到一个较早的时间”选项,点击“下一步”按钮,在日历上点击黑体字显示的日期选择系统还 原点,点击“下一步”按钮即可进行系统还原。
  2、删除顽固文件
  在Windows正常模式下删除一些文件或者清除回收站时,系统可能会提示“文件正在被使用,无法删除”,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在安全模式下将其删除。因为在安全模式下,Windows会自动释放这些文件的控制权。
详情请登陆:深度系统之家  remaihui.cn
  3、安全模式下解除组策略的锁定
  其实 Windows中组策略限制是通过加载注册表特定键值来实现的,而在安全模式下并不会加载这个限制。重启开机后按住F8键,在打开的多重启动菜单窗口,选 择“带命令提示符的安全模式”。进入桌面后,在启动的命令提示符下输入“C:WindowsSystem32XXX.exe(你启动的程序)”,启动控制 台,再按照如上操作即可解除限制,最后重启正常登录系统即可解锁。
  注:组策略的很多限制在安全模式下都无法生效,如果碰到无法解除的限制,不妨进入下寻找解决办法。
  4、安全模式下的病毒查杀
  如今杀毒软件的更新速度已经跟不上病毒的脚步,稍不留神你的电脑就会被病毒感染。但是在Windows下进行杀毒有很多病毒清除不了,而在dos下杀毒软件无法运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启动安全模式,Windows系统只会加载必要的驱动程序,这样就可以把病毒彻底清除了。

  5、恢复系统设置
  如果用户是在安装了新的软件或者更改了某些设置后,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启动,也需要进入安全模式下解决,如果是安装了新软件引起的,请在安全模式中卸载该软 件,如果是更改了某些设置,比如显示分辨率设置超出显示器显示范围,导致了黑屏,那么进入安全模式后就可以改变回来,还有把带有密码的屏幕保护程序放在 “启动”菜单中,忘记密码后,导致无法正常操作该计算机,也可以进入安全模式更改。
  6、修复系统故障
  如果Windows运行起来不太稳定或者无法正常启动,这时候先不要忙着重装系统,试着重新启动计算机并切换到安全模式启动,之后再重新启动计算机,系统 是不是已经恢复正常了?如果是由于注册表有问题而引起的系统故障,此方法非常有效,因为Windows在安全模式下启动时可以自动修复注册表问题,在安全 模式下启动Windows成功后,一般就可以在正常模式(Normal)下启动了。

  7、检测不兼容的硬件
  XP由于采用了数字签名式的驱动程序模式,对各种硬件的检测也比以往严格,所以一些设备可能在正常状态下不能驱动使用。如果你发现在正常模式下XP不能识别硬件,可以在启动的时候按F8,然后选进入安全模式,在安全模式里检测新硬件。
  8、卸载不正确的驱动程序
  一般的驱动程序,如果不适用你的硬件,可以通过XP的驱动还原来卸载。但是显卡和硬盘IDE驱动,如果装错了,有可能一进入GUI界面就死机;一些主板的 ULTRADMA补丁也是如此,因为Windows是要随时读取内存与磁盘页面文件调整计算机状态的,所以硬盘驱动一有问题马上系统就崩溃。此时怎么办呢?
  某些情况下,禁用管理员帐户可能造成维护上的困难。例如,在域环境中,当用于建立连接的安全信道由于某种原因失败时,如果没有其他的本地管理员帐户,则必须以安全模式重新启动计算机来修复致使连接状态中断的问题。
如果试图重新启用已禁用的管理员帐户,但当前的管理员密码不符合密码要求,则无法重新启用该帐户。这种情况下,该管理员组的可选成员必须通过“本地用户和组”用户界面来设置该管理员帐户的密码。
  9、揪出恶意的启动程序或服务
  如果电脑出现一些莫明其妙的错误,比如上不了网,按常规思路又查不出问题,可启动到带网络连接的安全模式下看看,如果在这里能上,则说明是某些自启动程序或服务影响了网络的正常连接。

网友:
为什么不说从哪里转的?

网友:
赤果果的抄袭 这是盗版 剽窃

网友:
thank you bro for this info

网友(2013-11-09):
3楼怎么说话呢?这方法我就第一次看见,还好啊,退一万步说,就算哪转来的,也帮了我们没有看过的啊,我觉得很好,其他地方有那是其他地方有,但我没去过那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