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68T 滚动条死机

楼主(2013-10-10):
垃圾佬那儿捡来的主板,挺新的,通进PE系统,能进行GHOST系统文件,就是GO完文件后重启安装的时候,进WINDOWS滚动条的时候卡住,单桥发热严重,桥短路?

网友A:
桥短路?能开机?虚焊。还在掉件了?

网友:
常规的过程走完没?内存,硬盘,显卡,bios

网友B:
上次遇到个这个问题 加焊桥好的

网友:
总线供电部分,包括显卡供电和桥供电的一共三个场管管脚有变色,过流导致的变色那种,并且伴有发烫,但电压输出正常,图片中,CPU座与PCI-E插槽之间的三个大场管就是管脚有变色的那三个,左下G级 S级3.3V,D级2.65V,左上S级1.22V,右边那个S级1.94,除了左上场管S级对地73,其余各管各级都有几百到一千多的数值,桥供电的数值有这么大?但要是供电开路的话,又怎么会发烫变色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次遇到个这个问题 加焊桥好的

桥也烫?我的是非常烫
另外这三个管子的输出都是多少伏正常,我测得的电压是正常值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短路?能开机?虚焊。还在掉件了?

桥有短路能开机的很多啊,又不是所有模块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也烫?我的是非常烫
另外这三个管子的输出都是多少伏正常,我测得的电压是正常值不?

68的板子就没发热量低的 用久了把散热器揭开  芯片周围都会变黑
你测得三组电压都正常 不正常会引起保护
另一个场管S级对地73 这是一个上管 阻值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