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 独显外接不掉电接屏或不接都掉

楼主(2013-10-10):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R400机器,掉电 电流上到1.5A马上就掉,不接屏也会掉,但是外接不掉还能亮机,有点搞不懂是什么回事,希望有大神指导一下,求维修思路

网友A:
好好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掉电之后按开关不触发了,

网友B:
不接屏会掉,外接不掉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如果是接上内屏后会掉电,只接外VGA不掉电的话可能是系统待机芯片那边有点问题,因为接了屏的话整机的消耗功率会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接屏会掉,外接不掉是什么意思?

就是外接显示器不掉电,接屏或者不接屏都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接上内屏后会掉电,只接外VGA不掉电的话可能是系统待机芯片那边有点问题,因为接了屏的话整机的消耗功 ...

问题已经找到了,现在不掉电了,是接口哪里的一个保险烧了,现在已经不掉电了,但是却发现屏偏色,有些麻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外接能亮机,接屏幕就是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