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不触发

楼主(2013-10-10):
之前是被摔过。 但是能正常使用。就是偶尔不能开机,   加焊了一下桥 ,现在开不了机了 !  故障是:待机0.02   有3 5 V 出来 。但是十秒后待机 0.00    3 5 v 消失,    PWR_5V3D3V_VREF有2v   ,3D3V_PWR_2有 3v   ,5V_PWR_2有5v  ,  按一下开关,电流0.22 一秒不到又恢复到0.02    按PM_PWRBTN# 有高低高的动作  ,求思路,!!!     短接44脚也没用!

网友:
E420插电的一瞬间3.3 5v是有的,正常以后发出反馈,然后I/O关掉3.3 5v

网友:
严重同意!

网友:
上cpu了吗,不上CPU电压上不来,掉电

网友:
F8V biosF8V bios

LQW520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是上CPU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要我刷BIOS??

网友:
F8V bios

weiyusong -5 严禁灌水
LQW520 -10 严禁灌水

网友:
F8V bios

LQW520 -6 严禁灌水

网友:
通病都是待机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呦,不错哦!

网友:
这跟BIOS 有关系吗?????????

网友:
换待机芯片

网友:
未必不是主板有短路。

网友B:
35v芯片pg上拉电阻补上试试

网友:
还没遇到这个机器呀

网友C:
摔过的本不要盲目加焊桥。。桥下已掉点有木有???

网友D:
IO  问题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v芯片pg上拉电阻补上试试

PG 有3,3V 的电压 ,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摔过的本不要盲目加焊桥。。桥下已掉点有木有???

就是因为怕下面掉点了。所以不敢再动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  问题很大啊···

求解~~~~~~~~~~~

网友:
求思路啊!  救救我吧大神们

网友:
通病,待机芯片

网友:
有3V,5V,不触发,直接刷BIOS啊,通病

网友:
BIOS刷简单的先来

网友(2013-11-23):
应该主板有短线吧

网友:
电容 问题

网友:
最后什么情况,好了没有……

网友:
这个机器的待机芯片先换下试试吧 应该就好了 你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网友:
有bios吗,我需要

网友:
供电正常就刷
B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