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iphone 4 国行8g 问题跪求

楼主(2013-10-10):
之前有摔过 ,换了屏幕,现在升级到 7.0.2 后发现无法激活 之前老是出现 23错误 ,最后刷机成功后, 在进入激活状态后 出现itues 状态 ,等会上图求高手 知道 估计是硬件什么东西坏了。。
无法激活

网友:
C:\Users\andy\Desktop
求高手 帮忙指点

网友:
不怎么会发图片

网友:
这是itues 下面能识别 iphone 就是 显示这个问题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
有大师能修复的 联系 急

网友:
看有没imei估计三无了

网友:
imei 有哦 国行 正宗的 也不是妖机

网友:
看症状像是三无,建议检查基带部分。

网友:
基带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有人能维修吗? 报个价格

网友:
你这个问题说的不太清楚呀,你用itunes 恢复一下。之前有备份过吗〈〉??

网友:
修个基带300左右吧

网友:
能帮我维修的 自己带个价格 , 我能接受 的话 地址给我 我把机器发给你 支付宝 交易 。13918775067
350975417qq
谢谢
无极性电容
基带坏了 三无 想修SL我
详情

网友:
你能修吗? 联系方式给我

网友:
现在iphone 就出现这样子的

网友:
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
人呢 ? 怎么就没有人帮忙解决呢?

网友:
典型的三无了  无蓝牙 无wifi  无串号,到当地修手机的店里面修一下,找个手艺好点的师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要不你到淘宝搜索温州小强,看了他的视频 感觉修的还不错 呵呵

网友:
问题描述:

    在使用iTunes恢复iPhone/iPad固件时,可能会看到23/28/29错误。此时iTunes会弹出对话框,指示“未能恢复iPhone 发生未知错误(23/28/29)”。

原因分析:

    这些错误可能表明您的设备存在硬件问题。请按照本文中的步骤执行操作。通过设备随附的白色USB基座接口电缆连接已知良好的电脑和网络时也尝试恢复,以确认该问题是否与设备有关。MAC地址丢失或IMEI为默认值(00 499901 064000 0)也可以确定存在硬件问题。安全软件过期或配置不正确也会导致这些错误。

    举例:Wi-Fi或Bluetooth设置显示为灰色或变暗

表现:

    在极少数情况下,您可能无法启用iPhone、iPad或iPod touch“设置”中的Wi-Fi或Bluetooth。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您将看到以下症状:

    由于设置显示为灰色或变暗而无法打开或关闭Wi-Fi或Bluetooth。

    不显示Wi-Fi或Bluetooth MAC地址,或在设置 > 通用 > 关于本机中显示全为零。

解决方法:

    如果您遇到此问题,请执行以下步骤并在完成每一步后尝试启用Wi-Fi或Bluetooth。

    验证是否已关闭“飞行模式”。

    将iOS设备更新到最新版本的iOS。

    还原网络设置。要执行此操作,可轻按设置 > 通用 > 还原 > 还原网络设置

    在iTunes中恢复iOS设备。

    如果尝试上述步骤后仍无法打开或关闭Wi-Fi或Bluetooth,请联系Apple或您的无线运营商寻求进一步帮助。
你试试以上方法

网友:
基带坏了 三无 想修SL我

网友:
你是刷完机后出现这样的,而且无信号, 估计是刷机把基带耍坏了,换个基带看看。

网友:
基带坏了,联系版主吧

网友(2013-11-11):
三无  基带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基带重装肯定OK

网友:
三无了  基带重新焊接,,摔得??

网友:
已经三无了··

网友(2014-04-12):
重新刷系统,刷成3无的有些可以刷好,刷最新版本吧! 我有个实例和你一样,激活也不行,最后从刷自制固件,完美修复了3无!  如果你刷好还是3无的话,就要换硬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