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121 ISL6237 无待机求助

楼主(2013-10-10):
主板无3 5V待机  待机IC ISL6237  查无VL供电   ISL6237 供电脚6V——30V电压范围内时 内部转换出VL 5V电压出来  可是供电有无5v VL输出 求解释  谢谢

网友:
3 5V有无短路呀。查ISL6237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主要的是VCC VIN EN1 EN2这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3 5V没短路   EN1  EN2 无电压  vin 19V

VL 不是给EN信号上拉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