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有问,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2013-10-10):
大神们,小白我手上一块板子,CPU供电上管无控制电压,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7脚VCC有5.23V,输出脚UGATE1~3(到上管控制极)无输出!是不是这芯片有问题?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是怎么样的?修板还在摸索中,这板是磐英CM78,手上没有这片板的图纸,如果哪位前辈有这个板子的图支,能不能发个给我,谢谢!

网友:
图纸没有,ISL6566的工作条件可以提供:
7脚VCC,5V供电;

37脚ENLL,CPUVDD_EN(开启脚),

网友A:
谢谢,我查了EN没有电压,跑线居然跑到一个没装的空电阻位了,这个空位与EN还是通的!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查了EN没有电压,跑线居然跑到一个没装的空电阻位了,这个空位与EN还是通的!郁闷啊!

EN信号是高电平有效,它变低了肯定不是因为那个电阻没有装吧,应该还往后有三极管控制它的。EN信号没有,重点应该检查VTT_VLD信号。

网友:
找个好板量一下EN是几符,再飞一个EN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