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插上诊断卡才可以启动?

楼主(2013-10-10):
一台机,映泰N68主板,开机黑屏,风扇转,如果关机插上诊断卡后开机正常,无任何不良现象,再次拔下诊断卡又和原来一样黑屏,风扇转,这是怎么回事?老大们见过这种情况没有?
黑屏

网友:
没有看到过哦

网友:
清理插诊断卡pc槽.内有...............

网友:
PCI槽清了,木有用,最后只好把诊断卡让他们带走了

网友:
*脏话*,这事都有,只要活得老,什么都会碰到

网友:
CMOS电池放下电 或者没电了换电池

网友:
应该是BIOS出错,清清就行了。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插槽的问题

网友:
这应该有两途中可能,第一是显卡(如果是独显)或内存接触不良,因为加入PCI有一定的压力而令到接触好一些。另一种可能是主板,特别是某些主板的桥焊接问题容易接触不良。其实你不接诊断卡而改用非金属物品压着pci槽然后开机试试,如果可以启动那就可以确定原因了。

网友:
按你这样说,是pci跑电问题呀。

网友:
主板故障~送修吧

网友:
遇见过几次了 诊断卡天天少

网友B:
还没试过这种情况。

网友:
LZ真是有心人!对菜鸟级别的人来说,太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