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988A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3-10-10):
HKC S988A不开机,求助!先上图:

本人新手儿,拆此机之前浏览了坛子里各个前辈的关于此机维修帖子,感觉很可怕,所以求维修思路,免得走弯路,在线等,希望前辈不吝赐教,先拜谢各位!

网友:
补充说明说明:眼观电源板16v1000u、10v1000u电容鼓包。驱动板元件眼观无异常,换电容后可否直接开机试机?会不会还有别的什么问题?

网友:
   谁要是能帮上你  我扶她

网友:
我谁都不服,就扶墙!

网友:
一般更换电容后就可开机,但也有个别开不了机。

网友A:
晕倒,还是找个师傅先学习一下吧,就现在这水平自学也费事啊,迅维的远程就不错

网友(点评):
正想找个师傅努力学习,苦于一直没有幸遇到,大侠不妨留下联系方式,拜你为师得了。

网友:
电源板上电容坏了,后级的

网友:
整机有无明显短路啊  各路电压正常不?

网友:
如果是5V电路,直接换电容,开机,收钱。

网友:
LZ你要把问题说清呀,是没供电那就看电源板,有电不启动或者花屏之类就看驱动板。你电源板电容鼓包先换了再测

网友(点评):
抱歉,拆机后急于观察元件外观,忽视了有无开机电压的测试。

网友:
电容怀孕了就先换啊,换了先试机。

网友:
我是扶到墙 给你说的  你直接换掉电容(正负极不能装反了哈) 上电  你人品好 此机就修好了。如果还不开机 你就需要量一哈电压了 (也说明了 你人品是不怎么好 哈哈 )

扶墙的兄弟,谢谢你,本人虽然自学,但是直流极性还是分得清的。看来人品不错,接屏测试,顺利点亮,无异常,拷机中…………

网友:
先换电容试试不就知道了吗,况且电容也坏了。

网友:
首先谢谢大家发表高见。我就是看了论坛里大家说这机子很垃圾,故障现象错综复杂,出故障后,往往还有并发毛病,所以才听取大家意见。
      刚已经更换电容,大胆开机,空载(不接屏线和灯管儿),12v、5v已经正常。准备接屏试机,稍后再告知大家结果。不论修复与否,也好给坛子里的新手儿弟兄们一点鉴别故障和处理故障的经验。
       正要考虑报名迅维的液晶显示器维修远程培训,只是苦于最近晚上不能及时在线听课。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实在真心想不通,就两电容的事,搞得这么正式。。。。。换了,裸机测,不行,看5  12V电压,有就装机收钱,没了再继续逐个检查   从   电源板  保险丝,慢慢查。。除非你人品真的坏到极点,是那种小电阻,小电容坏了,那么,你就慢慢研究吧

网友(点评):
因为是新手儿,所以小心,以免小故障弄成大问题,收不收钱不说,对学习过程也是一种很大的打击。已经装机测试,顺利点亮。谢谢仁兄这么耐心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倒,还是找个师傅先学习一下吧,就现在这水平自学也费事啊,迅维的远程就不错

马上就去报远程维修,谢谢。目前我也就只能测个电压、通断、电容容量什么的。

网友:
报告各位仁兄,(把原来的16v1000u电容更换为16v2200u的,原16v470u的换为16v1500u的,原25v1000u的更换为35v2200u的)已经装机测试,顺利点亮。因为是新手儿,为避免走弯路,多听大家意见,做到心里有数儿,不是坏事儿吧。因为此前维修一台ACER的V193W,不加负载的情况下准备测有无电压,结果通电导致一个0.22欧的保险电阻炸飞。关于这款HKCS988A还有一小疑问:
请看图:此物是什么元件?貌似一个外接电源插座,是虚设的吗?

论坛里热心的老前辈们很多,在这里我一并表示感谢!下面总结一下,也作为维修的经验和心得记录下来,给不断加入的新手儿们一点实例参考吧。

从修复此机到现在,连续拷机6个小时左右,无异常。突发奇想,我换用手里一台躺了很久的HKC 988A 的屏,结果背光正常,无显示。没敢开机太久。参考了论坛里其他高手们关于此HKC s988A  的维修帖子,了解到:这两款机器用的电源板是一样的,但是AD板不一样,屏也不一样(S988A 是:图 分辨率也不一样,不能通用)。

网友:
这个AD板是带音频的,只是外面的头被人剪了。此头外接一条线到电脑,可以当小音箱用了。

网友:
只要电容鼓包 首先得换了再说 然后测各电压对地 不短路就开机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