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牛帮忙看一下 这2个元件,哪一个是BIOS

楼主(2013-10-10):
一个型号是25L1005c(8只脚)  另外一个是25L3205DM21(8只脚)   都是MX品牌的 看形状 第2个比 第1个 大一点

这个是联想U160 上网本,

网友:
25L3205
是BIOS

网友A:
那个4M的是BIOS~·那还用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4M的是BIOS~·那还用看吗?~

你说的是那个大的吧

网友:
25L32

网友B:
亲,谢谢了,还有个问题,有没有像 模式管大小的BIOS ?如果有的话,有没有配套的 转接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谢谢了,还有个问题,有没有像 模式管大小的BIOS ?如果有的话,有没有配套的 转接座呢

有啊~·都有~~

网友C:
两个都BIOS、一个是EC的一个PCH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个都BIOS、一个是EC的一个PCH的

他们说的SB旁边的BIOS 我找不到,我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们说的SB旁边的BIOS 我找不到,我晕

那个大8脚的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个大8脚的就是

整个板子上就发现了1个大8脚的,还是刚才说的那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整个板子上就发现了1个大8脚的,还是刚才说的那个

你确定你是修笔记本的?

网友:
两个都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你是修笔记本的?

初次乍到,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天天逛论坛,但愿能转正

网友:
学习了 有亮点

网友:
25L3205D是主BIOS  25L1005是EC BIOS  你下载的是刷在25L3205D里面,,!

网友:
同意楼上   有的光刷一个bios是无法开机的

网友(2014-04-07):
这么久了还是回复一下你,一般BIOS或有资料在芯片里边的都会用彩色笔点上去记号的,一看就知道是不是带有资料的芯片,BIOS都会有,还有IBM的大芯片,三星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