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90EW9 高压保护

楼主(2013-10-10):
飞利浦19寸液晶显示器
型号:190EW9
二合一板号:E59670
故障现象:开机几秒黑屏
故障分析:引起上述现象的常见原因有:电源板带负载能力差、灯管老化引起保护电路动作、高压保护电路本身故障、逆变开关控制电路
检修过程:拆开机,目测无明显故障现象。电源板(二合一)拆下测量 5V和15V电压都正常,再在 5V和15V输出端接100W的假负载,再 测电压依然稳定。到此 ,排除了电源的板的问题。
      接着判断故障是在灯管还是高压板,在高压板接上假负载强制开机高压不保护了,到这里基本判定是灯管老化而引起的高压保护。最后去保护接上灯管试机2H  没问题,断电用手摸高压板重要元件温度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故障机图片:

网友:
去保护  维修   只能解决暂时性问题   用不了多久连灯管都会烧焦

网友A:
给去保护的方法也写上来吧。。100W假负载是啥东东啊

网友:
原谅我的无知 电源跟高压的假负载是啥呀? 是啥呀.啥呀.呀.

网友B:
我也想知道那两个假负载是什么?

网友C:
治标不治本,我修都是4个灯管全换了.

网友:
哈哈  这个是从修A3电源传承下来的,100W的灯泡在灯丝没热之前相当于500欧左右的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那两个假负载是什么?

第一个100W 的灯泡做假负载是相当于500欧左右的负载是为了测量电源 的稳定性或带负载能力,第二个是几百K 欧的大功率电阻,用来代替灯管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去保护的方法也写上来吧。。100W假负载是啥东东啊

去保护是 14 对  GN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治标不治本,我修都是4个灯管全换了.

我的是  先去保护   再到该亮灯管  再 ……就这样哦

网友D:
用不了多长时间肯定会返修的

网友:
100W想当于500欧电阻是怎样算的了

网友E:
这样子应该是灯管打火吧,用不了多久灯管线都有烧烂。

网友:
还是换了灯管放心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不了多长时间肯定会返修的

5年来我都是这样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子应该是灯管打火吧,用不了多久灯管线都有烧烂。

去保护也是有技巧的可不是一GND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5年来我都是这样修

去保护也得看情况 吧,灯管老化的可以去保护坚持一段时间,要是灯头线缆打火,肯定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去保护---------------4变2--------------------2变1---------------------在换4灯管      就这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