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A770e3不跑码

楼主(2013-10-10):
映泰主板A770e3,有复位。。不跑码。。电压都正常,,求高手。。。。刷过Bios。。。焊过北桥。。

网友:
有复位吗??~哪供电不正常??~

网友:
时钟信号呢

网友A:
CPU没问题的话就做北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没问题的话就做北桥啊~···

做过了  还是不行  我手上有几十块的板   同是同样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过了  还是不行  我手上有几十块的板   同是同样问题

你看我有同样的帖子~·他们气死我了~·都是灌水的~·我都说了有供电
映泰 A770E3 不跑码~··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98130-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我有同样的帖子~·他们气死我了~·都是灌水的~·我都说了有供电
映泰 A770E3 不跑码~··
http://w ...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那你修好了没

网友A:
兄弟~··修好了一定给我知会一声啊~··我很关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修好了一定给我知会一声啊~··我很关注的

还没呢  你要是修好了  也说下